[不开机]
6s补开机加电打表

楼主(2020-07-27):
加电打表松香大法发现电子开关管发烫,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

网友:
测量一下 main 短路还是 1.8 短路

网友A:
取下电子管短接焊点,然后烧鸡easy!祝你好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取下电子管短接焊点,然后烧鸡easy!祝你好运

不会短接,没有细的锡条

网友A:
有烙铁吗?把那两个很近的焊点连接起来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烙铁吗?把那两个很近的焊点连接起来就行

是先去掉电子短管吗,下面的两个点是那两个

网友:
开关管拿下来,除了a1脚,中下排任意点接上短接,然后上电烧机。一般是主供电线路。

网友:
把mos管短接,第一端batt vcc就变成vcc main,因为mos后的电路短路也会使电子管发热

网友:
我的也有2个手机短,就是会玩,慢慢自己研究中

网友:
这十三机咋来的

网友:
拆掉 短接 看后面哪里短路

网友:
可以不拆,在第二端找主供电的电容烧

网友:
正好也接了一个,一会儿去试试

网友:
昨天刚烧了个6s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