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510进系统重启通病解决方案

楼主(2020-07-27):
联想T510进系统重启通病解决方案

联想T510进系统重启、拆机直接换掉这个上管手工

网友:
好像以前也遇到过,确实是通病了

网友:
铁壳真好多问题,

网友:
这个是那个供电的上管

网友:
楼主还有个通病你没发现

网友:
NEC电容也要换吧

网友:
楼主是换别的管,还是继续用小王八

网友:
这个是W510吧?

网友:
nec给并一个330  然后过个半年再回来 又能小赚一笔

网友:
这个铁壳容易出问题,,,,

网友:
好老的机器哦

网友:
这个是铁壳管子的通病了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个修的少了。

网友:
B470见的多

网友:
厉害厉害!又学到了一招,掉电换上管

网友:
通病电容NEC建议换掉,不然很容易发病

网友:
龟壳管是容易坏,B470修得多

网友:
换新管不行吗?

网友:
铁壳管都有这个毛病 联想的见得到

网友:
这是CPU供电上管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