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173维修

楼主(2020-07-27):
开机不显示,电流上到1.1左右,应该是内存没过集显没电压出来,不显示,据客户讲机器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成这样了,主板没有腐蚀的地方,在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刷了电流只到0.6几了,明显BIOS不对,板号是:DAG35AMB8E0 REV:E,有此正确BIOS的朋友请上传一个

网友:
hp的bios有内部代码的 08开头的。

网友:
判断失误,集显电压是有的,而且开机后外接键盘大小灯可以切换闪,屏也换了,应该是开启等等之类的电压有问题,求图纸,论坛上有个图纸有点贵,分不够,

网友:
HP的机器现在不多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经查,屏开启电压没有,显卡没有正常工作,由于此板板上没有丝印,修起来比较麻烦,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