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y410 掉电重启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0-07-27):
http://taomsg-imvod.alicdn.com/NwogT7zS1cXURNIXrcp/bhqE1XK2NLRENHhB1Wz.mp4

之前是红屏 在tb买的测试显卡换上去 就不亮了  电流上到1.2a 多 风扇狂转一下就重启了 一直0.018-1.2a 循环  待机的时候电流是正常的 0.004a

网友:
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确定有没有换好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如果没有碰掉零件的话,哪就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显卡一般不容易坏吧,坏显存到是多

网友:
我把显卡拆了 还是掉电重启电流0.018-0.88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