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。此处SUSP为3.3v对劲吗?

楼主(2020-07-27):
Z460,待机0.008,按电源,电源指示灯亮,电流上到0.019左右。十几秒自己掉电。电源指示灯灭。测3v,5v有。B+ 19v,+5vsb,+3vsb均没有。各位帮忙看看这图里的电压都正常吗?

网友A:
SUSP 高电平肯定不对

网友:
SUSP高电平Q20导通,U10日截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USP 高电平肯定不对

这个信号是受EC控制的吗?

网友B:
这是从桥发出来的,从你的电路分析待机为高电平,上电应该是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从桥发出来的,从你的电路分析待机为高电平,上电应该是低电平

我下午看了很多大神的资料。SUSP应该为低电平。EC的116脚位发出的SUSP#应当为高电平。我量了一个下午了SUSP#都是低电平。

网友:
这儿也不对。拆掉Q1,电压无变化。

网友:
这里正常的     你这机子应该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     susp要触发后才为低

网友:
楼主这个应该按上电时序来查,susp#应该是ec收到桥的slp_s4# 或slp_s5# 后发出的 ,看下图纸上有没时序

网友A:
楼主这个属于触发掉电,是不是那里有短路。还有SUSP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到的,掉电前还是掉电后?或者可以用万用表一直戳着这个点,再按下开关 ,看有没跳变。看一楼描述B+ 19V 也没有电压?这个更加不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属于触发掉电,是不是那里有短路。还有SUSP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到的,掉电前还是掉电后?或者可以用万 ...

19V有电压。SUSP不管掉电不掉电,始终都是高电平。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,一直到自己熄灭,这个电压是不动的。

网友:
按时序,查下ec和桥的条件。

网友:
SUSP为3.3v不对劲

网友C:
追下信号,后级如果短,就追着跑,找短路,如果不短往前跑查条件

网友D:
你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,看一下susp#  有没有上拉

网友E:
查RTC电路,看看32.768晶振有没有启震,如果没有示波器就量一下晶振有没有电压,有就直接换个晶振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,看一下susp#  有没有上拉

SUSP#没有,一直是0V。按不按开机键都是0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RTC电路,看看32.768晶振有没有启震,如果没有示波器就量一下晶振有没有电压,有就直接换个晶振试试

RTC电路,我倒是没查。我是小白。主板小电池电压为2.4v。跟这个有关系吗?

网友:
主板小电池应该3v才对吧,2.4v是不是太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追下信号,后级如果短,就追着跑,找短路,如果不短往前跑查条件

后级不短路。EC条件正常。有触发动作。二级电压无法开启。

网友:
我感觉是桥那边的问题。前几天修了一台华硕的也是二级电压不出来加焊桥好了。

网友F:
是授控ec不错,可ec也要收到桥发出的信号才行。

网友:
按时序SUSP是SUSP#转换过来的,你这个问题像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二极转换电压

SUSP必须截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授控ec不错,可ec也要收到桥发出的信号才行。

SPL S3 电压也是0。我也感觉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就应该是 3.3吧

网友G:
拆掉q20人为导通5vsb

网友:
2.4v是不是太低了

网友:
肯定不正常啊  不懂的时候   反着推就行了

网友:
看4脚电压啊

网友:
不正常。开机应该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拆掉q20人为导通5vsb

这个没用的。因为SUSP高电平。3.3vs,1.8vs都不出。

网友H:
老大看哪个芯片的4脚电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老大看哪个芯片的4脚电压?

u10啊,这mos管4脚应该是高电平开启的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susp开机之后正常为低  3.3v不正常

网友:
典型的二次没开启

网友:
EC都没有收到SLP_S3高电平  EC不会发出SUSP#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