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708 进系统掉电重启

楼主(2020-07-27):
苹国A1708 进系统 输完密码就掉电重启,再进到开机输密码界面。 板号820-00840-A  , 连网恢复系统,恢复到一半掉电重启, 用苹果系统U盘启动,出现一堆字母后掉电重启, BIOS 刷过 还是一样,进系统掉电重启, 暂无思路,有遇到同行问题的,  请高手指点一二

网友:
重新装系统

网友:
重装系统 也是一样 进度条到一半掉电 重启

网友:
或者硬盘

网友A:
楼主修好了吗?我手上一个A1534也是输完密码就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好了吗?我手上一个A1534也是输完密码就重启

还在修,没修好呢

网友:
输完密码就重启

网友:
这个机器  前阵子刚放生一个  进水的   不定时掉电   修了一天   吐血

网友:
硬盘或者带T2吗

网友:
硬盘是256G的,带T2 ? 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应该还是硬件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还是硬件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也知道是硬件的问题,兄弟,

网友:
我上次修过一个一样的问题,不过是1466,进苹果系统保代码错。系统遇到问题重启。
我忘记是换的内存还是CPU.了。

网友:
看了一下你以前的发帖,这个问题对你应该比较棘手

网友C:
输密码重启说明是加载桌面时才出现,核显和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,焊台加焊一下CPU和内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输密码重启说明是加载桌面时才出现,核显和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,焊台加焊一下CPU和内存试试

我明天 给客户报风险,加焊一下试试,谢谢

网友D:
首先拔掉内置硬盘。用外接硬盘测试,如果一样问题,请先处理内存颗粒,如果不行,然后再cpu,百分之九十九都可以解决问题  太多这种情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首先拔掉内置硬盘。用外接硬盘测试,如果一样问题,请先处理内存颗粒,如果不行,然后再cpu,百分之九十九都可以解决问题  太多这种情况了

学习了

网友:
给客户报风险,加焊试试

网友E:
这个机器怎么可能带T2

网友:
掉电问题一直是电脑比较棘手难搞的问题
楼主的修好没有

网友:
不要学习,要实践去做,来,加个微信 18609480414

网友:
是不是有进水这个机器应该蛮好修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首先拔掉内置硬盘。用外接硬盘测试,如果一样问题,请先处理内存颗粒,如果不行,然后再cpu,百分之九十九 ...

外接硬盘是将系统装到U盘里 然后进U盘系统吗?

网友:
CPU故障,修过很多了,不过内存灌胶,换CPU容易爆珠

网友:
估计cpu虚焊了,温度上来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修到过CPU虚了的  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样故障。CPU有问题 可以裸板CPU 集显供电一直有 是不对的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器怎么可能带T2

带T2要2018年后的机子才有的.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亨经验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会是内存或CPU问题,要一个个去排除了。

网友:
安装个windows   看看是不是蓝屏了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