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骗分第八贴,A1398 820-3662-A不开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07-27):
主板正面图1

主板反面图2

板号图3

故障:插电电源头有橙色,不上电

插电待机电流0.023,图4

测量PP3V42_G3H正常,图5

待机PP3V3_S5正常,图6

测量BIOS第8脚PP3V3_SUS没有,图7

PP3V3_SUS是由PP3V3_S5经Q8020转化而来,图8

而Q8020受控于Q8002,Q8020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,那么Q8020G级必须是低电位才能导通,则Q8002必须导通,即PM_SLP_SUS_L必须为高,经测量,PM_SLP_SUS_L为0V,PM_SLP_SUS_L受控于南桥,那么南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产生PM_SLP_SUS_L呢?[/alig ...
本帖为精华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使用300鑫豆兑换(鑫豆全部给作者)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立即支付

 会员890768300鑫豆2025-3-18 14:27
 会员399053300鑫豆2025-2-22 20:21
 会员973302300鑫豆2025-2-17 21:24
 会员1240015300鑫豆2024-12-16 22:09
 会员1372997300鑫豆2024-12-15 14:25

网友:
这个维修的不错

网友A:
这也叫骗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叫骗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骗不到分数

网友B:
苹果有锁能解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苹果有锁能解吗

新款暂时不能

网友:
过份低调了!大娇傲了!

网友:
修苹果的都是高手!

网友C:
都骗分第8帖了,一共骗了多少分了

网友:
会修苹果  会分析苹果电路的都是大神  我连装苹果系统   双系统都不会

网友:
写错了吧,npn高电平导通,pnp低电平导通的。

网友:
厉害了,努力学习中.....

网友D:
楼主厉害,我想学习维修苹果本,电路图在哪找能告知一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厉害,我想学习维修苹果本,电路图在哪找能告知一下吗?

论坛下就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骗分第8帖了,一共骗了多少分了

没数,几百下载分应该是有的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RTC短路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