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一动bios就外接显示内接不显

楼主(2020-07-27):
如题 版号la-7981片、  求高手解答 在线等

网友:
什么意思?怎么个动法。。是刷BIOS呢还是螺丝刀碰下。或者手触摸下。。??

网友:
说详细点。让我们学习学习下呢。、

网友:
对呀,怎么个动法,,是指刷新BIOS吗

网友:
就是进bios 调bios后灰屏 外接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