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碁ES1-421板号LA-C801P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0-07-27):
接到一台宏碁ES1-421板号LA-C801P客户描述自己换内存之后不开机了,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.01不触发,测待机电压5V正常,3.3V没有,测开关针电压有3.3V按开关有跳变3.3待机EN1开启 信号没有3.3V开启信号EC发出了的这个EC是KB9022带程序怀疑EC坏了但是手头上没有这个料板 ,就先不管这个开启信号先查下别的EC条件,EC供电正常是  有PU401的线性电压 过来的 ,RTC电池电压也正常,既然EC有供电了就肯定有EC复位了,测EC复位0V不正常打阻止600多是正常的查图纸发现EC_RST#是有Q2519一个 复合MOS管控制的测2脚3.3V所以EC复位被拉低 2脚是5脚高电平控制3脚.4脚对地导通拉低的,5脚为0不正常,追查BI_GATE信号
发现BI_GATE是由+RTCVCC上拉转换过来的测PR208有3.1V正常另一段0V打阻止发现为0,追查BI_GATE信号发现 有两个开关控制接地SW2没装SW4被拨动了对地了 把开关拨过来在测 EC_RST#3.3V正常按开关也开机了 维修到此结束

网友:
自己换个内存搞掉了1XX多大洋,要是客户知道结果感觉要剁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