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540U 版号X540UP REV 2.0 不过保护隔离

楼主(2020-07-27):
   该机插电 电流表会飙到0.092 然后会掉到0.000  感觉有短路  拆机检查后级 B+电压并不短路     插上电源 发现隔离管的控制级电压为零。

  检查充电管理芯片4脚输出也为零  一度怀疑该管理芯片坏了   搜索该芯片bq24780s 的资料    受同行帖子的启发   加焊了连着控制级的两个分压电阻 修好了,

网友A:
分压检测电阻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压检测电阻吗

这两个电阻[一个4k  一个1M】串联   1m电阻一端接地  4k电阻一端接充电管理芯片4脚   两个电阻公共点接隔离管的控制级

网友:
分压检测电阻的问题吗 学习了

网友:
是怎么坏了。。。。。是通病吗?

网友:
加焊一下,估计还要返修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  是不是进水了才这样的!

网友:
加焊就好了?难道进水有腐蚀?虚焊?

网友:
24780芯片本身坏得是最多的

网友:
加焊好了,估计板子还要返修。。。

网友:
铁了定要返修 只是时间问题吧

网友:
像这么大阻值的电阻,做分压的一般不易坏。

网友:
是第一个p管g级的分压电阻吧,管子摘了直连就行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