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110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07-27):
有时能开机能显示,有时不触发,不触发时没有待机供电,待机芯片是RT8206B ,有点没搞明白(学过的知识忘记)当没有待机时,应该是先查EC供电,但EC的供来又来自3.3V_ALW待机电压,又绕了回来,到底是先有哪个电压后有哪个电压,不知先从哪里下手?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k4ODkwOXw3NmE1ZGY3OWRiOTUyYzJhMzc2N2FmNmNiY2YyOTZhZHwxNzY5OTY0NzMy&request=yes&_f=.pngattach://1988909.png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k4ODkxMHwyNTUwMGMxY2ZiNjE4YjRmNjMzZjIxZWQ0OGRhYjQxNXwxNzY5OTY0NzMy&request=yes&_f=.png

网友:
不应该换个8206试试吗?

网友:
修好的没有啊。???

网友:
机器有点老了哦 别修了扒

网友:
直接换掉待机芯片先

网友:
更换待机滤波电容有惊喜

网友:
直接换掉待机芯片

网友:
没看到过程啊

网友:
先把3V  5V 的滤波电容换了 。

网友:
不会吧   按时序来呀

网友:
先换个芯片试试看吧

网友:
8206贼容易坏 这款机器

网友:
学晕了吧,哈哈哈

网友:
先看看时序吧

网友:
35v开启信号有没有啊

网友:
掉电故障是最难修的  现在手里也有一台飞行堡垒进系统5分钟左右掉电

网友:
有ACAV_IN?有ALW_ON??有+5V_ALW2?没有就去查先看充放电芯片条件满足没

网友:
芯片换了吗   修好了吗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大家继续讨论

网友:
掉电故障就是难修,我上次就有一台弄了好久也没搞定

网友:
修好了,9楼的兄弟提醒得很好,感谢了!祝9楼的发财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子还在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