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分离合成]
小米平板2 X7-Z8750升级BIOS,8750 解锁BIOS

楼主(2020-07-27):
须要拔掉 充电线 按 开机键 开机,大部分时候 重启 变 关机,须按开机键(3-5秒或着长按20秒),

解锁显示版BIOS在BIOS下或开机时可以认USB,比较好安装系统。

普通版BIOS下不读USB,重启后USB要重插,安装系统须要技巧,只能进安卓的情况下不好安装,WIN10比较容易,所以最好换CPU提前装好。

BIOS解锁显示版须要注意以下问题:

1,恢复正常内存识别容量,进入BIOS,Device Manager>System Setup>Memory Configuration Options>Auto Detect LPDDR3 DRAM更改为Disable,F10保存 重启进系统看看,不行再循环Auto Detect LPDDR3 DRAM更改,断电再开机。

2,建议首次进入系统后通过开机长按开机键20秒强制重启。

吐槽一下:小米平板2从发布到更新系统或BIOS只有1年维护时间,小毛病不少,BIOS已知只到2016.3月28日。联想的ATOM的平板相比到2019年11月还在更新BIOS,更新CPU漏洞。

安卓下暂时极限跑分(改温控后,不推荐,发热量极大)

小米平板2 X7-Z8750

网友(2021-05-14):
这cpu换了后占用率还是百分之百吗?

网友(2022-06-13):
感谢楼主,下载试一试可以不

网友:
试一试看看行不行,谢谢楼主

网友(2022-11-05):
下载试试  看看可行不

网友:
支持8700吗大哥  我换上8700不启动

网友(2024-12-19):
太好了,正需要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