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机不顺畅

楼主(2020-07-27):
t420 nz3 刷bios后 3 5v出来
换3 5v电容后触发不显示

网友:
从没有待机电压,到已经出待机电压,,,继续修下去,,看看其它条件吧,,,再者新刷的BIOS可以考虑再换一个来刷

网友:
先修别的机器。换换心,再继续

网友:
电流是多少,,有没有电压没有出来

网友:
不是先点只烟,然后再继续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