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机体验]
全球首款骁龙865Plus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拆解

楼主(2020-07-27):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首次采用了目前规格最高的骁龙865Plus芯片,搭载了一块6.65英寸的AMOLED全面屏,屏下指纹的设计,中置弹出式前摄,对称式正出音双扬声器,双电池设计。下面我们通过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拆解,看看它的内部结构。

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拆解方法/步骤:
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拆解从后盖入手,由于四周的胶比较宽,解胶剂就可以轻松打开。中间有两颗RGB LED灯珠通过导光板导到灯上。

  取下金属中框上的固定螺丝,两种,共19枚。

  金属中框上覆盖着石墨片,而且手握的位置两片隔热绵。
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有两个金属中框,除了外面可以直观看到的金中框之外,在屏幕和主板之间还有一个金属中框(带防滚滑架)。
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设计有两个完整的音腔,同时在金属架1上设计有防尘罩。
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采用了7磁路喇叭,两个1.4CC的超大音腔,2个喇叭规格相同,实现了对称式正出音设计。此外还内置了双X轴线性马达。
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设计有一片超大的NFC感应天线。

  拆解中置弹出式前摄部分,通过线性马达结合数控滑轨实现的推拉式设计,比常规的弹跳式数据的精度更高,使用寿命更长,官方宣称提40万次寿命。

  它是一个上面滑动缩式的结构,步进电机让定位更精准,摄像头通过数控马达推动,同时设计了多个定位装置防止左右晃动,同时设计有弹片减少大面积接触,让滑动时声音更轻,磨损更小。

  整个弹出式摄像头元件采用了金属模块,2000万像素的前摄头,同时使用了可更换的排线。

  内部RGB LED通过导光板到LOGO,此外还有一个降噪麦克风。

  内侧两个超声键,虽然外观一致,从内部看右侧的更长。

  拯救者电竞手机Pro使用了双电池设计,两块2500mah的电池组成5000mAH的大容量,进一步提升了续航能力。

  电路板的设计上拯救者电竞手机Pro采用了子母电路板的设计,将SOC彻底居中设计,将SOC和射频电路分开实现更小的信号干扰。

  底部子电路板上Type-C接口采用了防尘设计,还有一枚SG单声道运放来驱动右侧喇叭。

  NTC温度传感器,14枚NTC被合理地按排在各个位置形成NTC矩阵温控系统,实现更好的温度控制。

  利用了子电路板的空间内置了天线,顶部子电路板上有一枚SG单声道运放,配合另外一枚SG对应两个喇叭实现双声道输出。

  后置摄像头主副摄设计,主摄像头为6400万像素,支持Super-PD超快对焦;副摄采用1600万像素120°超广角设计,支持2.5cm微距。

  两条宽度为7MM的热管分别位于SOC和供电电路区域,在SOC安装有1.8MM宽的铜底来增加吸热面积。

  TSI霜刃散热系统其实就是将主板进行模块化设计,将SOC居中同时将其它模块按信号及发热的需求合理排布,同时对重点发热的区域通过双热管导热。

  主电路板及射频电路板上的全金属屏蔽罩来,减少信号的干扰。

  散热金属罩采用半开放式设计。

  射频子电路板进行了独立设计,通过77040+77033D及X55基带实现了电信、联通、移动的全网通设计,同时支持5G。

  512GB的三星UFS3.0颗粒,此外支持WIFI6提升了无线传输的带宽。

  主控采用骁龙865Plus,同时搭载16G三星底电压DDR5。充电设计上采用了4颗德州仪器的BQ25970通过串并联的设计实现了90W的高速快充。

网友:
正好能用到,谢谢楼主,膜拜大佬

网友:
这么新手机也就能拆解了,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