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笔记本

楼主(2020-07-27):
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  MSI 插电短路 拆主板 16J91 测试电感 发现3.3V 短路 南桥上面的所有电容短路,心想估计南桥烧了,拆南桥换桥,把南桥拆了,不短路了,桥到了,换吧,这种桥上BGA 要用到295度才可以 不然不融化,280度 不行,上电0.3几 所以要用到温度高点才行,换桥之后 外接显卡 内屏不显示 ,奇怪了,屏坏了?换屏测试一下 不行,不是屏问题,测试屏供电 19V有 3.3V 变成 2.8V 估计拉低了 于是测试主板屏线接口供电的5脚芯片 通了,拆掉吧,这种芯片没有图纸不好找芯片,直接连接3.3V 亮机,换桥必须刷BIOS 不然亮机慢 机器搞定了,跟大家分享一下维修过程

网友:
具体型号是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