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这款新式电脑电源怎么测试

楼主(2020-07-27):
HP compaq 6380 pro 电脑不开机,插电源后灯闪五下,小喇叭响五声,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想先从电源查起,开机箱后,发现是新接口类型的电源,想问一下,还是和老式ATX电源一样,短接绿线和黑线,强制开机吗?

网友:
是的,短接绿黑线就启动了

网友A:
是的,现在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要问

网友:
应该是一样的吧   绿色线就是开机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现在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要问

谢谢大家。第一次见这种电源,24针的常见,只是为了保险起见,特求教一下,见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