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骁将GTX1050TI 4G显卡 安装完驱动后 准备进桌面就蓝屏或白屏 怎么修?

楼主(2020-07-27):
影驰骁将GTX1050TI 4G显卡 安装完驱动后 准备进桌面就蓝屏或白屏 怎么修? 进安全模式可以进。
跟内存电压有关系吗? 还是核心问题呢?  发现开机显示时 内存电压为1.36.白屏或者蓝屏时内存电压为1.55 V是什么导致电压这样的变化呢?

安全模式下可以看到显卡的型号。

网友:
应该是核心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核心崩脚崩瓷了没

网友(2020-10-14):
进系统内存电压升高到1.5是正常的,这种情况应该是GPU虚焊!

网友:
显存电压是浮动的?我遇到的卡显存电压始终是在工作电压,0.2V左右的浮动没见过。这个电压是供电芯片的分压电阻确定的,如果有浮动建议检查下供电。不过1050的卡没拿过,不知道这个供电是不是核心控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