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5559 cpu的降频

楼主(2020-07-27):
开机奇慢无比,刷各种版本的BIOS,版本1.16的时候,鲁大师跑CPU分只有511分,刷了工厂版本的BIOS版本1.15时候,鲁大师跑CPU分是2010分,,,CPU型号是I5-6200U,8G的内存,此U正常分应该在3万分以上才正常的,显卡驱动也正常,,,系统是WIN10 64位的。。。任务管理器打开,CPU性能最高上到0.5GHZ,正常的应该是2.3GHZ的,电源适配器用的是维修用的可调的稳压电源适配器,电压调到19.9V,也是一样,。。。。。本子奇慢无比。排除硬盘内存问题。装系统也是一样,。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也是一样

网友:
充电正常吗

网友:
可能原装适配器有问题  换个原装的试试

网友:
还有就是用原装适配器的时候能充电吗?充电速度怎么样?

网友:
用的是维修电源呀,换成原装电源试试

网友:
电池因为长期搁置,已经自锁了,用原装适配器,另外用可调电源,现象依旧。。。

网友:
CPU挂了,5559我遇到过CPU坏的各种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