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410小短求助

楼主(2020-07-27):
板号 DA0LZ8MB8E0
故障 不加电 待机电流0.00 0.01交替变动 3V 5V也是一样,一下有一下没有 。这时测公共点19V也被接低了3v 7v 12v来回交替变动。这时把3V 5V任一电感断开。公共点19V就正常了,3v,5V阻值230 也不短 。问题是不是在待机芯片这一块呢。

网友:
待机芯片换了,3V 5V 的上下管也换了 请高手师傅们给指点一下

网友(2020-09-26):
我今天也修到这张板 3V 5V一直跳变  不知道楼主这个故障解决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