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2 光电池可以开,充电ISL9237不产生公共点,解决了

楼主(2020-07-27):
Thinkpad S2 光电池可以开,充电ISL9237不产生公共点。
ISL9237
8脚VDDP一直为4v,感觉正常应该为5V
能排除PC5626,PC5627 的都排除了。芯片也换了二个,还是一样,求助~~

网友:
修好了。
吃完饭回来,整理了一下思路,测量发现没有测PQ2080的D级阻值,不测不知道,一测发现阻值发现只有60,然后立马烧鸡大法
烧到了一个滤波电容发烫PC2017 拆了之后阻值正常,上电,修复。

网友:
楼主把图纸也分享一下

网友:
这个冲电芯片的电路的确不好修。

网友(2020-11-25):
遇到一个可是没楼主这么幸运了哦!

网友(2022-10-27):
不愧是大佬 学习了   这都找到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