良心想品牌电源维修,不常见的故障

楼主(2020-07-27):
顾客来修电脑,是在使用过程中砰的一声,之后就再也无法启动了,换了一块电源试机,一切正常,所以这块电源就被丢弃了

网友:
串接灯泡上电,灯很亮,判断有严重短路,

网友:
于是开始检查,整流桥,功率管,主滤波电容

网友:
一切都正常,看不出哪里损坏

网友:
主变压器也拆了,辅助变压器也拆了,短路依旧

网友:
于是尝试断开整流桥,故障依旧

网友:
又尝试断开压敏电阻,故障依旧

网友:
最后把目光对准EMI电感,果断拆下,在上电,竟然一点都不短路了

网友:
万用表测试电阻很大60M欧,

网友:
保险丝套热缩管是必要的

网友:
很少见电感短路

网友:
电感问题导致短路?

网友:
压敏电阻短路了吧 。还有 高压滤波电容也会短路

网友:
拆的太多了

网友:
光宝质量很好的

网友:
修液晶电视遇到过EMI电感漏电短路。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