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神舟战神笔记本进系统后掉电求助!

楼主(2020-07-27):
一台神舟战神Z7M-kp7s1进win10系统后,不久掉电,能再次启动,进系统后再掉。
外接电源每次都出现,单独用电池,没有故障现象。外接电源,进BIOS界面,也不断电。用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,也没出现掉电情况。
请教大神,给个思路。哪一块有问题?

网友A:
单独用电池时性能开到最大,试试掉电不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单独用电池时性能开到最大,试试掉电不?

我看系统里面只有一个平衡模式,我把cpu调到了100%。开机还正常,跑简单的游戏也正常。
请问系统如何检测电池和外接电源存在的。EC检测到发给cpu的吗?

网友:
来学习!楼主修好了麻烦上传下维修过程与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系统里面只有一个平衡模式,我把cpu调到了100%。开机还正常,跑简单的游戏也正常。
请问系统如何检测电池和外接电源存在的。EC检测到发给cpu的吗?

玩游戏玩了一晚上,也没事。一接入外置电源就掉电。

网友C:
这个我知道,我一天要修3台以上,把显卡扇热管换了,通病,但注意要换全新扇热双管,淘宝130一个

网友D:
检查MOS管和电阻 还有CPU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我知道,我一天要修3台以上,把显卡扇热管换了,通病,但注意要换全新扇热双管,淘宝130一个

吹吧 根源没查出 乱换一通

网友:
显卡,单用电池或进bios,独显未工作,插电源显卡工作

网友:
学习了,手里有同样的机子在等修。

网友:
是不是隔离管子负载问题

网友:
散热铜管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我知道,我一天要修3台以上,把显卡扇热管换了,通病,但注意要换全新扇热双管,淘宝130一个

我感觉也是散热不好,显卡很烫,热量传不到散热器那里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检查MOS管和电阻 还有CPU电容

mos换新了,还这样。电容还没查。

网友:
禁用独立显卡后,现象不在出现。准备换个双管散热器。
感谢楼上大神们提供的各种思路,尤其感谢提供散热管思路的两位大神。

网友E:
先试试楼下兄弟的方法不行的话换一下CPU上下管看看

网友F:
用可调电源烤鸡试试,看看掉电是什么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试试楼下兄弟的方法不行的话换一下CPU上下管看看

最先干的就是上下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用可调电源烤鸡试试,看看掉电是什么电流

独显散热故障。

网友E:
隔离管换掉还有充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隔离管换掉还有充电芯片

显卡散热问题。实锤

网友:
有无报警声音

网友:
无,直接掉电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
必须的加分。太感谢了

网友:
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吗?小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