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 carbon x1不过保护隔离

楼主(2020-07-27):
故障如题,测第一个保护隔离管不过,-PWRSHUTDOWN为0v,tb芯片tb62d515fg,测得;VREGIN20为19.2V, BAT_VOLT为7.5V ,VCC3SW为3.3V, SHUTDWNIN#为3.3V, TH_DTCT为0V, -PWRSHUTDOWN 为0V

拆掉q60, -PWRSHUTDOWN 为3.3v, 测全板无明显短路, 短接q60的d s极,VINT20有19.2v,不触发. 怀疑VINT20相连原件有问题,
恢复原故障,当更换待机芯片(后来发现是故障芯片),公共点电压出来了,有待机3v,无VCC5M,既然无短路就继续更换待机芯片,更换后发现VINT20也没了,连续更换2个都是如此,难道VCC5M相连原件的原因,依次断开,最后挑起tb62d515fg相连脚位后,3 5V待机有了,结合保护隔离管Q51 G级 18V多,怀疑tb芯片坏,连续更换两个tb芯片故障依旧实在没招了,求助大家,感激不尽

网友:
不过保护隔离 只要又图纸应该不难修

网友:
断开后面公共端的后级,专门些保护隔离这块  出了待机 保护隔离就过了。初始输入是2路进来的 。1路给隔离场管。1路到了 芯片控制场管。具体检测芯片条件

网友:
楼主有图纸吗

网友:
图纸可以参考IBM X230

网友:
条件有没有查一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