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奇葩的维修过程:华擎Z77 Professional不触发

楼主(2020-07-27):
本人为爱好者,非专业维修。朋友的一块华擎Z77 professional,当年也是对标ROG的神板一块,不触发了,送到我这里帮看看。首先得感谢坛友分享的点位图

既然是不触发,先测了一下开机按钮有3v正常,短接之后到IO芯片的脚位也正常跳变,所以不是断线。
接着测试待机电压,测到3/5v都没有。于是对照图纸发现Q811是控制5v待机导通的管子,但是1脚控制脚电压5v不正常,所以不能导通。同理3V也是同一路电压控制,是SLP_SUS_FET。这个信号是由IO直接发出,IO收到南桥的SLP_SUS信号高电平,就会拉低SLP_SUS_FET。

既然SLP_SUS不正常,那么就要测量DPWROK了。测得DPWROK有正常3.3v,这个信号是PCH直接发出,说明南桥的待机电压已经准备就绪,只要条件满足,即可让主板上的待机电压开闸放水,让其他芯片都跟着南桥一起进入深度睡眠模式进行待机。目前条件不满足,那就是RSMRST信号没出了。
检查RSMRST,电压为0.8V,显然是不正常的。
不复位算是主板维修常见症状了。我也跟着论坛很多案例去查了一路上的管子,各种查IO和南桥工作条件等,绕了不少弯路。接着在逛论坛的过程中,发现查RTC电路的优先级是高于查复位的,于是补查RTC。果然测到清空跳线帽的电压为1V.
RTC被拉低,也是挺常见的了,经常在论坛里看到。然后我就测了一路上各种阻值,排查电容是否漏电等。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

查到最后,发现这一路电压还通到IO挡板处的清空bios按键。莫非是这个坏了?一测,此处的对地电压被拉到0.4v,并且开关两边是已经连通了,内部粘连到了一起,RTCRST一直被拉低,自然不出复位信号。一开始疏忽这个按键,是因为我到手就按了几下,排除了卡住的可能性,但是没想到这个按键居然直接粘连了。
喷了一点电子清洗剂,来回多按几下吹干,RTC立马回到2.8v,复位信号也出了,直接上电点亮。测试功能正常,维修成功。真是个奇葩的故障。

网友:
高手高手!

网友:
厉害了    一个爱好者都这么厉害

网友:
厉害,考虑周全

网友:
楼主表达的清晰可以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。

网友:
厉害啊。。。这板子的点位图不便宜吧。

网友:
有点位也不好一下上来啊,,,用的到好下载啊。

网友A:
一个爱好者比我这个专业吃这口饭的还专业

网友:
时序还是不咋熟,多修多学习!

网友:
自古华擎出妖板,问题也奇葩

网友:
一看那么熟悉,原来点位图是我这里来的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14081-1-1.html

网友:
高手在天朝

网友:
yuwwide
自自古华擎出妖板,问题也奇葩。

网友:
有点位图还是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爱好者比我这个专业吃这口饭的还专业

同感,怎么现在爱好者的思路和理论都超过我们这些专业维修的

网友:
小白路过,应好好学习。分析得清晰,谢谢分享!

网友:
真是厉害了,思路清晰,认真学习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心细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华擎的都灭有资料,厉害了。维修有难度,要细心。

网友:
楼主真伟大 6666

网友:
意想不到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