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 2200 2201 报错方法步骤

楼主(2020-07-27):
联想THINKPAD系列笔记本当更换全新主板或其他原因开机出现2200、2201机器码报错告警时,可采用以下教程修复:

1、USB工具盘制作

附件上有自己解压 有制作方法

在win7电脑上(一定是win7)插入u盘,运行usbfmtpw.exe,生成带启动的工具盘。

2、TYPE为7位,S/N为7位的老款机型(以T410S为例)

设置好U盘引导,插入USB工具盘,开机启动,自动进入

选菜单1

如出现EEPROM写保护提示,则关机重启,在出现thinkpad LOGO时按ESC键解除保护(下同)

?号后输入1,接着输入20

选菜单1

输入1S打头的机器码

?号后输入20,回车,在?后根据提示输入以1S打头的机器码

注意:1S打头,此处一定全部大写,16位!16位!!回车提示成功后按9返回主菜单后选4,分派UUID

UUID分派成功,拔掉U盘重启,大功告成!

3、TYPE为10位,S/N为新位的老款机型(以X240S为例)

与老款机型操作步骤一样,只是在写机器码那一步先输入C0(老款机型输入20那一步)

接下一步输入1S20AMA31TCDPC037JFW(20位!20位!!),其他步骤一样!!

12.07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26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还有这个讲法啊,thinkpad 是怎么读取到新主板报错的

网友:
我的不行 没法改uuid

网友:
19年以后的机器处理不了,1.89只能刷新少数的老机型,新机型全部搞不定

网友:
没有看到过。。呵呵,学习一下,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

网友:
老版本只能用在老机子上,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是1.9

网友:
从没遇到这种故障  学习了

网友:
嗯这个软件值得收藏

网友:
收藏一下  以防万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