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BMx220 暗屏 保险都查了还是不行

楼主(2020-07-27):
x220 暗屏屏线 屏幕都换过了 周边保险都查过了 但是还是暗屏 请求帮助F1 F2 F6这几个保险都是好的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请求大佬们给点指点 在此感谢了 小弟是新手

网友:
大佬们希望看到的给点提示 这个图纸该怎么查呢

网友:
你先外接显示器,看主板是否正常。屏幕不亮涉及到很多问题,需要面面俱到,你慢慢查吧!

网友:
先看接HDMI是否有显,如果有显示就要看LCD接口上有几个显示明暗度的信号,一个一个去查。电压 阻抗。

网友:
暗屏 你可以从屏幕背光的条件入手查下  背光的相关信号不多 EN PWM VIN等重点测试下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幕本身也坏的多的 你先查下电压 信号先哦

网友:
VIN电源正常就查EN PWM啊,暗屏应该还是很好修的吧

网友:
我就想知道这些黑纸撕下去还能贴回来了吗

网友A:
X220 屏暗 屏上出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请问EN PWM VIN这几个信号怎么查呢 图纸没有标注呢  从哪里开始查呢 大佬们

网友B:
小白就换屏试试看   查下屏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X220 屏暗 屏上出问题比较多

屏幕换过了 屏线也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白就换屏试试看   查下屏线

换过了都 上面部分

网友:
先接外屏缩小一下检查范围

网友C:
看看  4-5脚的电压  3.3V    亮度调节

网友D:
屏换了没有 开启新号 亮度调节新号 查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屏换了没有 开启新号 亮度调节新号 查了没有

屏幕已经换了 亮度调节这信号怎么查呢老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看看  4-5脚的电压  3.3V    亮度调节

5脚有3.3  4脚没有电压 的

网友:
屏幕供电 开启信号都查了吗  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LVDS转换芯片

网友F:
4脚是背光EN,电压为0自然暗屏

网友:
暗屏就那几个信号 保险没坏查条件呗

网友:
是 97脚给的 但是也没有3.3 电压 R571 电阻换了也不行 可以强拉过来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4脚是背光EN,电压为0自然暗屏

往上查是u39 97脚给的 但是也没有电压 有个电阻4K7R2J-2-G  这个一端有3.3 可以强拉过来么 换了一个电阻不管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往上查是u39 97脚给的 但是也没有电压 有个电阻4K7R2J-2-G  这个一端有3.3 可以强拉过来么 换了一个电阻 ...

97挑起来,就可以

网友G:
开启,和调节接一起

网友:
查屏背光开关电压,有电压查灯输出电压,希望有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97挑起来,就可以

小弟 在此真心真心感谢了 虽然这个主板不值钱 但是又跟您学习了一招  确实管用了  但是不知道 正常使用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小弟 在此真心真心感谢了 虽然这个主板不值钱 但是又跟您学习了一招  确实管用了  但是不知道 正常使用有 ...

另外,还可以把摄像头线先取下,这个信号与霍尔元件有关系。

网友H:
背光供电,背光开启,亮度调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背光供电,背光开启,亮度调节

摄像头有没有短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5脚有3.3  4脚没有电压 的

看有没有短路  4脚  没有短路   直接短接96和97脚  连接一起 看看    强行开启

网友F:
如果查不出问题,或查出问题又不想换件,这个信号会造成休眠时不能关闭背光,不在意就可以不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有没有短路  4脚  没有短路   直接短接96和97脚  连接一起 看看    强行开启

强拉了以后 还是暗屏的 状态

网友I:
很简单,不要插右上角的那条线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没有安装摄像头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开启,和调节接一起

谢谢 其实强拉跟挑起是一样的 应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97挑起来,就可以

强拉 试了也是可以的 挑起来 也可以 应该一样的道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很简单,不要插右上角的那条线应该就好了

一直没插 就是暗屏

网友J:
厉害了,我就会换个屏,换不换就没治了!

网友:
看你这个图片  你应该查接口第4脚 背光开启第5脚背光亮度调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厉害了,我就会换个屏,换不换就没治了!

都是一样 都在学习当中 只不过 这里的大佬比较多 都能给咱们新手一些意见 真的挺感谢这些 大佬的

网友K:
这个机器暗屏 主板保险坏 屏保险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个机器暗屏 主板保险坏 屏保险坏

我看网上也都是 要不保险 要么屏幕 我这个恰好不是所以修起来费劲 要是没有老师们指导 这个我自己肯定搞不定的  谢谢了

网友:
测一下背光电路供电条件

网友:
4.5脚是重点。。

网友:
查开启条件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暗屏基本上不可能修不出来,先换屏,如果好了,愿意搞,查屏逻辑板,上面的升压电路,如果不是屏,就查主板,一般都是缺供电

网友:
找个屏接口定义   差查一下供电  开启    亮度调节

网友:
1和4脚查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只查保险会有用? 三个条件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果查不出问题,或查出问题又不想换件,这个信号会造成休眠时不能关闭背光,不在意就可以不管

我以前就抢拉过,开机或者休眠会白屏一下,还是有一点点受影响的

网友:
直接把背光开启 和背光调节 拉通呢      很多屏暗的 机器       都可以这么弄啊

网友:
不换屏幕,屏线测试一下吗

网友:
暗屏总体还是容易的,换屏试试,不行就搞屏电路

网友:
先换屏.试试.

网友:
这种故障很常见,我也来学习下。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开启信号

网友:
应该屏的条件不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