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9通病维修 不开机 充电屏幕不显示 通病

楼主(2020-07-27):
小米9不开机通病不开机,循环重启,插充电器屏幕没反应换掉PM8150图中芯片即可解决问题,修过不下10部全都是芯片故障必须换,芯片不换返修率极高,此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,安卓机修的少。下次碰到就知道修哪里了

网友:
有图那就必须点赞了 厉害了哥

网友:
我的X27是PM6150和PM6150L两个芯片,现在问题是开机能进系统,不运行任何软件几十秒钟就重启,运行抖音刷视频一两个小时都不会重启,进水机

网友:
修过几台这个故障 大多是拆下pm8150重值的 其中有一台是换的芯片(pm8150和pm8150a)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8150a 102   和8150 103  两个芯片都需要更换吗  还是更换一个8150a

网友:
小米9是什么手机?不是直接从8到10了么!

网友(点评):
8被跳过,不是9被跳过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,学习收藏了

网友(2020-09-07):
手机修的不错呵,学习 学习

网友:
我就喜欢推一下收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