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显示器驱动升压恒流一体板改通用升压恒流板接线方法经验,不要白屏!

楼主(2020-07-28):
       LED显示器维修中经常遇到升压板损坏黑屏背光不能点亮的,此时最快的修复方法就是直接更换通用的升压板。通用升压板只需要接VCC[供电]、GND[地线]和ON[开启信号]就可以了,ADJ[亮度调节]直接悬空。
     VCC和GND很容易在电路板上找到,而ON相对要难一点,很多维修人员都是直接用屏供电5V做为开启信号的。这样虽然可以正常使用,但会出现开机时白屏一两秒的问题。这样并不完美,客户还会觉得师付维修水平不怎么样。
     因此,找到真正的ON信号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。根据多年维修经验,总结了找ON的通用方法如下:
    先找到板子上升压板的PWM电源管理芯片,一般在升压电路大电感的旁边,大多为8脚芯片,少数6脚芯片。依次测量显示器开机和关机状态时各脚电压,如关机电压0,开机电压3-5V,一般就是ON信号脚了。我遇到的PWM一般是第3脚ON信号,接这个脚就能完美使用通用升压板了。

网友:
能原装修上是最好的了,,,

网友:
接通用的,原机的升压电路管不用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