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手机不连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7-28):
  故障现象:iPhone6插数据线,爱思助手无反应,不连机。

  维修过程:先排除是不是外配尾插的问题,更换尾插后故障依旧,看原理图再查电压与阻值。

  查PP1V8_SDRAM供电有1.8V 。

  查PP3V0_TRISTAR供电有3V。

  查U1700的F6脚有5V电压。

  测90_TRISTAR_BI_E75_PAIR对地二极体值未发现异常。

  测90_AP_BI_TRISTAR_USB对地二极体值未发现异常。

  测USB管理芯片的电压和对地二极体值未发现异常,难道USB管理芯片坏了?更换后故障依旧,继续测量发现PP_E75_TO_TRISTAR_ACC1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。

  顺着图纸查找发现FL1854虚焊。

  重焊FL1854后插数据线可以正常连机,故障已修好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赞测量仔细,但是就奇怪维修界大都是拆下来不行再测,为什么不能拆下来u2先测焊盘各对地阻值也很快的,避免风险省去麻烦,如果先测一下就更完美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过程和方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