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发炀有必要加散热片吗

楼主(2020-07-28):
。。cpu供电的电路的那一排虑波电容,电脑开上两个小时就烫手,但是mos管不烫。想给这排电容上帖个散热片,可行吗

网友:
电容发热肯定是哪里电压负载高

网友:
固态其实也没事 耐压很高的 安装下压式散热器 一点事情都没有

网友:
好吧,还真担心它炸了

网友:
设计的没有  那肯定不用啊  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不到吗

网友:
不用管啊  这样设计应该是过关了

网友:
换个电容试试

网友A:
我遇到是mos管和电容同时烫,你这就奇怪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是mos管和电容同时烫,你这就奇怪了。

玩大型游戏,cpu是a6 9500.全程占用率100,全靠显卡带起来,要不根本玩不了。不知道是不是cpu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换电容试一下最简单了。

网友:
换一个好一点的散热器吧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电容是无功耗器件   怎么会发热

网友:
没事,如果不放心,换成质量过硬的电容。

网友:
不会是CPU的温度传过来给电容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