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R720-15IKB 的主板不认独立显卡!

楼主(2020-07-28):
     联想拯救者R720-15IKB 的主板不认独立显卡!显卡芯片N17P-G1-A1 的芯片已经换新,4个显存也全部换新,还是不认独立显卡。有谁修过这个型号的主板。

网友:
供电   时钟  复位   bios

网友:
pci x16电容有掉的没

网友:
独显供电开启了吗

网友:
供电  总线  你查过没有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某些小供电引起的

网友:
我手上有个一样的 修好好了告送我谢谢

网友:
BIOS刷错了  也会  不认

网友:
不认显卡换显存干啥    带黑胶的    万一显卡修好了  能认到来一个错误代码43就头大了

网友(2020-09-19):
同样故障一台,还不知道哪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