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0上电不显示简单维修

楼主(2020-07-28):
今天朋友拿来一台联想g500笔记本版号la-9631p 不显示   结果笔记本开机看电流跑到0.8a不跑了 内存插拔换内存还是一样   那就果断拆机拆开量了一下电压内存  cpu  桥 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 就是没有集显供电  这机器BIOS好坏果断刷BIOS  就在迅维下个工厂BIOS 刷上去还是一样不显示 电流跑的也是一样  难道BIOS不行我又下载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就老老实实查吧    查到 +1.5V_CPU_VDDQ   这个电压没有 +1.5V_CPU_VDDQ这个电压是u3转换过来的 查图纸发现 u3  4脚开启没电压查4脚开启连接Q4  1脚和2脚都没电压    1脚B+ 经过R56  82K电阻  都没有电压 B+应该有19v 跑线发现19v断线 在内存贴纸下面 经过飞线连接B+19v出来了 u3  4脚开启有了 +1.5V_CPU_VDDQ  电压1.5v出来来接上屏幕成功亮机 维修结束

网友:
这个MOS管电路经常出问题 通病了算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