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遇到的奇特故障

楼主(2020-07-28):
屏幕中间部分重叠,电脑主机换过了,确定显示器的问题,有知道哪部分的原因?

网友:
面板问题吧

网友A:
如果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,那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,,,难修了,,

网友:
屏幕折叠的横线位置随着开机时间慢慢往下移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,那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,,,难修了,,

屏幕折叠的横线位置随着开机时间慢慢往下移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幕折叠的横线位置随着开机时间慢慢往下移动

对,是屏本身的问题,,,,

网友:
屏坏了。换一台显示器

网友:
确定是屏坏了,修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