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进水机 开机大电流 电感烫

楼主(2020-07-28):
老哥们,7p开机大电流,一个1.8伏的电感发烫,但是他没有短路,阻值275  测量电压只有0.7伏左右,这种应该怎么维修法?

网友:
电杆翘起来烧鸡

网友:
1.8进去没有电流  他不是短路的那种

网友:
烧机 大法好

网友:
过热吗,它后级可能会有短路

网友A:
有拉低电压虚焊的地方,把电感取下来,烧鸡测两端哪里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拉低电压虚焊的地方,把电感取下来,烧鸡测两端哪里发热

老哥电感L1816  7p你看看  我取下电感  加电进去电流只有20ma烫不出来

网友:
嗯,你在哪里加的电?你是从电池座加的电是吧,如果有20ma说明电源正常,因为CPU没有得到1.8v处于未工作状态。所以你再从电感L1816右端加电1.8v看看后级烧了哪里,经验判断音频嫌疑较大,祝你好运easy!

网友:
燒雞或是加電下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