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75E5E BA41-02239A [GCE]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0-07-28):
机器型号:三星275E5E BA41-02239A   [GCE]
故障:插电电流1.2A 拔掉电池电流0.004左右
其他:没进水、没修过
拆开开始维修 测量发现没有待机3.3V 5V
L2对地34欧姆,不正常,拆除待机芯片后恢复阻值,待机芯片TPS51225
找了半天发现我没有这个芯片
查询资料,对比发现TPS1275C和TPS51225引脚定义一样,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相互代换,最后在一块联想废主板上找到一个TPS1275C
换上芯片后待机3.3V正常产生,5V没有,经查询,5V开启信号连接到EC,由于找不到机器完整图纸,找了个参考图纸,找到了EC图
GPIO 所以这个5V应该是受EC程序控制,按下开关后才出来的。看了下这个EC应该是用的BIOS内部程序,于是用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CS#,测量结果如下图

既然有动作,那么直接刷BIOS

刷BIOS小插曲,原机bios的4M芯片刷完后总是校验失败,换个8M的刷完后不触发,最后换了个4M的刷上成功点亮,进系统一切正常

最后附上点位、BIOS

网友:
大神 ,膜拜

网友:
思路清晰,:):):):):)

网友:
膜拜   修的不错

网友:
好思路,分析透彻

网友:
无待机是待机芯片的故障,那么不上电是BIOS问题还是BIOS芯片问题呢?

网友:
bins芯片还有问题?

网友:
检修思路明晰, 操作果断,技术好

网友:
TPS1275C和TPS51225引脚定义一样,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相互代换,最后在一块联想废主板上找到一个TPS1275C

网友:
最后附上点位、BIOS

BIOS、点位都是论坛的,只是搬运而已

BA92-12441B-BA41-02239A Samsung NP275E5E 点位.cad

三星 BA41-02239A 02240A.bin

网友:
多故障啊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,基本功扎实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