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主板GAP31主板维修经过

楼主(2020-07-28):
本人小白,但对维修感兴趣,正好手上有一台坏电脑,已经好多年了,想尝试能不能修好,找点当年的回忆,享受维修的乐趣。经测试应该是主板坏了,老主板技嘉P31-DS3L,故障现象一开始是这样的,插上CPU供电就不能开机,拔下CPU供电就能开机,经查询了解应该是CPU供电故障,经检测发现MOS管4短路了,如图,换掉MOS管,短路现象消失,插上CPU供电可以触发开机,可是仍然没有显示,检测卡不跑码,代号00。经检测,MOS管1,2,3,4的D极均有12V电压,但1,2,3管G极电压在3V左右,但新换的4管G极电压在5V左右,1,2,3管的S极电压在1点几V,4管电压还是5V左右,这种现象正常吗?刚开始认为是不是新换的MOS管是坏的,但是发现4管另外有一个供电芯片6612控制的,如图,6612的1脚经2.2欧的电阻和4管的G极相连,经测量,6612的1脚电压和4管的G极电压一样,难道是6612坏了吗?还请大侠来帮助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同是维修爱好者,个人认为有可能是6612坏掉,你把最后一相的6612(应该是MOS驱动芯片)和相应的上下管、电感都拆掉,只用三相供电看看能否开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是维修爱好者,个人认为有可能是6612坏掉,你把最后一相的6612(应该是MOS驱动芯片)和相应的上下管、电 ...

谢谢支持!我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,但有些担心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损害,到时更加难找原因了。

网友:
我在想,这几个MOS管电压应该是一样才对吧

网友:
自己顶一顶,期待大侠出现指点一二

网友B:
MOS管由供电芯片6612控制而非主芯片直接控制的,如果MOS管烧,则必须换MOS管时一并更换6612。主芯片直接控制的MOS管电压应该一样的,如果由别的芯片控制,则会不一样。原理是主芯片发一个驱动芯片到该芯片,该芯片输出PWM信号驱动两个MOS管。自然与主芯片直接驱动MOS管的电压有差别了。

网友:
我比你还白!

网友:
厉害了,楼住细心啊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OS管由供电芯片6612控制而非主芯片直接控制的,如果MOS管烧,则必须换MOS管时一并更换6612。主芯片直接控 ...

谢谢指点!现在MOS管和6612都换了,CPU供电有了,测得1.08V,所有MOS管都是一样的。但就是不跑码,BIOS也刷过了。

网友C:
这类板我都还有10多块

网友D:
还需看其他供电都有吗,再看时钟和复位有吗

网友:
谢谢指点!现在MOS管和6612都换了,CPU供电有了,测得1.08V,所有MOS管都是一样的

网友B:
CPU换过了吗?需要检查vrmpwrgd,时钟有没有出来,复位有没有出来,如果都有了还不跑码的,南桥是82801GB的,南桥坏。技嘉的串口爱坏,先拆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换过了吗?需要检查vrmpwrgd,时钟有没有出来,复位有没有出来,如果都有了还不跑码的,南桥是82801GB的 ...

非常感谢您的持续指点!CPU已经换过了,时钟,复位都在PCIE里检查过,都是正常的,但是CPU的复位时钟,由于没有假负载,不知道怎么检查,还有我测过电源管理芯片6312的37脚PGOOD是1.2V电压,那个vrmpwrgd我不太清楚,不知道怎么测,我查了下电路图,恳请再次指点!

对照图纸查主板,发现Q78,Q79主板上就没有这2个三极管,那是不是就是说VCC3经过电阻R218就变为VRMPWRGD,先测量电阻R218上端有3.3V电压,下端是3.06V电压,不知是否正常?还有一个奇怪事就是R208这个下拉电阻,在路量只有10K,本以为坏了,可是拆下量就是100K,这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类板我都还有10多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还需看其他供电都有吗,再看时钟和复位有吗

时钟,复位都是查的PCIE,正常的。内存供电,桥供电我也量过,貌似是正常的,但我不知道量得对不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时钟,复位都是查的PCIE,正常的。内存供电,桥供电我也量过,貌似是正常的,但我不知道量得对不对

咱俩差不多,量完不知对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咱俩差不多,量完不知对错

:lol:lol:lol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咱俩差不多,量完不知对错

我也差不多。1伏的量出来1.1或者1.2,不知道是正常范围还是超出范围,类似这种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差不多。1伏的量出来1.1或者1.2,不知道是正常范围还是超出范围,类似这种问题

这个应该属于正常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