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5-ax tpn-q173维修

楼主(2020-07-28):
hp 15-ax tpn-q173的本在我这里放了有一段时间,原先测得是cpu烧了,7月是个淡季昨天不忙拿出给他看一下, 前两天他自己还拿过来一个料板。让给他换个cpu试下, 这是原来的主板,后来看一下他拿过来的主板是g35a, 再细一看cpu型号不一样,原来主板cpu是sr32s是个i5-7代的u ,  他拿过来那个u是sr2f0是i7-6代的cpu,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行,当时他还不确定后拿过这个主板的u是不是好的,

开干,昨天植完球,放上去加焊,焊完可以加电,但有一个三脚管发烫,量得有一脚短路,想着是没植好,下班了明天再说,今天早上,又把 u拆下来,珠网不好植球又花挺长时间,植好上台加焊!焊完加电,看着电流就有惊喜!还真亮了!

也是第一次,6代cpu与7代cpu交换成功,

网友A:
原机就是6代U吧,看桥型号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这个主板记得这个主板是6代的吧

网友:
G35D是七代 G35A是六代

网友:
这次换的i7的要比原来的强很多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机就是6代U吧,看桥型号

原机7代i5换成了6代i7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原机7代i5换成了6代i7

你是搞错了,G35A是6代U,看桥型号底壳15-XXXX可以查到的

网友:
换成了6代i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搞错了,G35A是6代U,看桥型号底壳15-XXXX可以查到的

人家说拿来的料板是g35a

网友C:
请问植球设备多钱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植球设备多钱?

我一直是芯片大小的钢网直接套,5块钱一个,用着也挺顺手,以前没出植珠台的时候论坛的这些大神们都是这种钢网,没什么不好的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一直是芯片大小的钢网直接套,5块钱一个,用着也挺顺手,以前没出植珠台的时候论坛的这些大神们都是这 ...

我用的跟你一样,我那网眼还有点斜对不上,每次弄完用手工还得归位一下,

网友:
没有什么植球设备。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干净,芯片拖平一定要擦干净,再抹油,助焊油也一定要干净不要油里有灰,与渣子,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亨经验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楼主历害了,谢谢分享,又涨知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跟你一样,我那网眼还有点斜对不上,每次弄完用手工还得归位一下,

用这种钢网的都是经历过沧桑的人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