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电源待机状态,灯泡微亮,完全一丁点不亮才是正常的吗?

楼主(2020-07-28):
在灯钨丝开始有一粒谷长度的微亮正常吗?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灯泡是60w

网友A:
,电脑电源待机状态,灯泡微亮,如果是主动PFC的电源一般是正常的,如果是被动的就不正常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电脑电源待机状态,灯泡微亮,如果是主动PFC的电源一般是正常的,如果是被动的就不正常.........

这个是主动式,但我把整流桥前的电感拆了,即是我已经把主动式切离了,还剩下EMI电路,它还是微亮?

网友B:
检查压敏电阻,极个别的压敏电阻没坏彻底,仍有一定的电阻值(压敏电阻在正常或损坏严重时应该是无穷大的电阻值)

我就碰过一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压敏电阻,极个别的压敏电阻没坏彻底,仍有一定的电阻值(压敏电阻在正常或损坏严重时应该是无穷大的电阻值)

我就碰过一次

上面没压敏电阻

网友:
EMI电路上有三个X2电容,任意取下一个灯泡都不会微亮,但装一个新的X2上去灯泡一样微亮,算了,我就把第一个X2,0.47UF的剪掉了,只装两个。

网友A:
三个X2都是0.47UF的吗?..........

网友:
这样的微亮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个X2都是0.47UF的吗?..........

靠插头的是0.68UF,其余两个是0.47UF

网友C:
灯泡瓦数小了!换个100w

网友:
什么,还有字数限制,看不明白楼主

网友:
洒家没看懂,这个应该不难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灯泡瓦数小了!换个100w

哦,这样,那我买个一百瓦的来用。

网友:
我觉得你把这个灯泡包起来是怕听响吧

网友D:
我怎么看着你拆的那个只是二级的EMI电感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怎么看着你拆的那个只是二级的EMI电感啊。

已经把桥和它后面的电路断开了

网友:
灯泡小了肯定亮,大点了就不会亮了!一般100W都可以了,也起到保护作用了!

网友B:
断开PFC和主开关PWM,待机电路后仍觉得有问题就要检查一级EMI和二级EMI了,
X电容也是有损坏的可能,虽然很少很少,但你这个电源省了压敏电阻,好像只保留了NTC,

EMI电路里易损坏的元件里就是电容了,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断开PFC和主开关PWM,待机电路后仍觉得有问题就要检查一级EMI和二级EMI了,
X电容也是有损坏的可能,虽然 ...

我以前换过X2电容,灯泡就不微亮了

网友:
灯泡去掉 看看想不想都知道了哈哈哈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先学习收藏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以前换过X2电容,灯泡就不微亮了

楼主现在的原因找到了吗?....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现在的原因找到了吗?..........

拆了一个它就不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拆了一个它就不亮了。

安规电容偏大造成的吗?.....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安规电容偏大造成的吗?...........

别人说是灯泡的瓦数小了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别人说是灯泡的瓦数小了,

灯泡功率越大发亮需要的电流越大,安规电容越大电流也越大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泡功率越大发亮需要的电流越大,安规电容越大电流也越大......

原来是这样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