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苹果A1466 进水不开机 求助啊 大神们

楼主(2020-07-28):
    现在是这个状态  大神们给指导指导。  加个V  whz5929  必有重谢   ,  自己搞了好久啦  救救孩子吧

网友:
学习群里交流  大神 多多

网友:
我正好最近修一个,测了电压。
屏线接口的电感电压开机之后才有。8.5V
电池接口上的电感我测出来没电压。
你测的别的电压都对。

网友:
看不懂呢!

网友:
CPU供电都出来,那现在电流是跑到哪里了,进水是哪个位置

网友:
看到 救救孩子吧 这字眼我不自觉得笑了

网友:
回复一下登个记

网友:
这个要用到点位图 一个一个环节来

网友:
不搞起来。怎么帮你看啊

网友:
进过水的,主要还是排查进水位置芯片

网友:
学习群里交流  大神 多多,联系月饼老师

网友:
报电流,CPU都出电压虽然偏高但还是接个喇叭 听一下有噔一声没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。检测板小孔位有无腐蚀,因为腐蚀出来了,会让中间层电路板出现不通,就需要飞线,这时候,电路图就非常重要了。平时,都是群组交流的易出现故障的经验,新机器还是要靠自己去摸索的。

网友:
电流跑多少啊

网友:
描述不清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