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 进水不开机 求助中 500元感谢费

楼主(2020-07-28):
  进水不开机的 需要在查一下哪里 求指点一下 加个V:whz5929  必有重谢    不是不想送修   有难处呀   所以来找迅维大神 帮忙解决一下     搞了好久    自己重新补焊过一个芯片

网友:
主板820-00165-A

网友A:
无电压那个是背光,有开机声音吗

网友:
十之八九CPU坏了

网友:
量一下屏排座旁边那个小六脚中间两个脚分别有没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电压那个是背光,有开机声音吗

  开机没有声音啊     电流不太对  19V加电开机电流0.60-0.40A 啊   还有问题好像  求指点

网友:
看起来供电都已经正常了,这个机器0.6的电流的话已经快显了,建议通电开机,然后长按option,之后看看大小写键能不能切换

网友:
开机电流多少?我修这个比较多

网友:
等大佬帮你修,寄给他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