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维修。Led背光分三部分两

楼主(2020-07-29):
显示器维修。Led背光分三部分 两边亮 中间暗

网友A:
说明背光是的LED是先分成三组并串联后,再并联的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说明背光是的LED是先分成三组并串联后,再并联的,,

6线控制三组灯。刚拆灯条看了 昨晚装屏幕掉了一个LED。已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线控制三组灯。刚拆灯条看了 昨晚装屏幕掉了一个LED。已补上

看来是三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高手,直接改高压条不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手,直接改高压条不爽吗

改高压条成本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