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谈AMD AM4主板的维修

楼主(2020-07-29):
现在AMD比牙膏厂卖的火,但迅维AM4资料太少了,是高手都有所保留吧?
近些年陆续接到一些AM4主板,谈一些维修经验。因为前段时间投稿了,不能详谈,只能浅谈。

1,不触发
AM4 CPU集成了南北桥,RTC电池都进CPU了,主板上的南桥只是个转换芯片。触发动作由CPU和IO参与完成,不关南桥的事。
不触发,先换CPU,检查几组待机电压,检查RTC和32k晶振,不行换IO。

2,CPU供电不正常
AM4CPU有2组供电,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。供电采用SVID调节,时序与APU差不多,可以参考APU的时序来修。如果不出供电或一直是预设供电,就可能是SVID异常。
SVID涉及到PWM IC、CPU,可能还有BIOS(有待进一步证实),供电不正常建议先刷BIOS试试。

3,不过内存,内存只能用一条
先刷BIOS,有些主板老BIOS内存兼容性不好。不行的话先检查内存相关供电,这个就不说了,大家都会。另外,CPU座子周边断线或座子虚焊会导致不认内存,某些牌子的主板CPU座子容易虚焊,只能报废。

4,CPU供电上管击穿烧U
故障是通电即灭,CPU多半已挂,这种问题一定要小心,装上新CPU一通电就挂。这种故障发生频率比intel主板高,我已经损失了2个CPU。建议大家修AM4主板的时候,上电前一定要测12V对地阻值!
修这种故障,建议把CPU供电上管全部换了,换成淘宝拆机大厂货(淘宝有几家专门卖拆机件的,保上机,价格也便宜)。只换一个管子容易再次击穿。

5,CPU供电爆炸烧黑
遇到图上这个主板大家一定要远离!我50一片收了4片,全部是CPU供电爆炸烧黑,比较坑人的是,烧的地方在散热片下面,外观看起来是正常的,拆下散热片一看,烧了个大洞。花了半天时间补好了一片,上电没多久又烧了。这种主板不要看外观,要闻,闻到CPU供电附近有糊味就不要搞了。

6,刷BIOS注意事项
AM4的BIOS大部分是1.8V的,普通编程器不支持,可能会报校验错误。我的解决办法是:多刷几遍,再上机,如果能亮机,在BIOS设置里面再刷一次BIOS,完美解决。

7,最后一个提醒,部分低端主板BIOS容量小,刷了最新BIOS以后旧版CPU点不亮,这个不是故障,是新BIOS去除了旧版CPU微码。

 会员1570328300鑫豆2025-5-9 23:44
 会员1248043300鑫豆2025-3-19 18:23
 会员894345300鑫豆2025-2-17 18:38
 会员1080182300鑫豆2025-2-13 17:35
 会员1299196300鑫豆2025-2-10 21:38

网友:
没人给加个分?

网友A:
现在AMD比牙膏厂卖的火,但迅维AM4资料太少了,是高手都有所保留吧?
近些年陆续接到一些AM4主板,谈一些维修经验。因为前段时间投稿了,不能详谈,只能浅谈。

1,不触发
AM4 CPU集成了南北桥,RTC电池都进CPU了,主板上的南桥只是个转换芯片。触发动作由CPU和IO参与完成,不关南桥的事。
不触发,先换CPU,检查几组待机电压,检查RTC和32k晶振,不行换IO。

2,CPU供电不正常
AM4CPU有2组供电,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。供电采用SVID调节,时序与APU差不多,可以参考APU的时序来修。如果不出供电或一直是预设供电,就可能是SVID异常。
SVID涉及到PWM IC、CPU,可能还有BIOS(有待进一步证实),供电不正常建议先刷BIOS试试。

3,不过内存,内存只能用一条
先刷BIOS,有些主板老BIOS内存兼容性不好。不行的话先检查内存相关供电,这个就不说了,大家都会。另外,CPU座子周边断线或座子虚焊会导致不认内存,某些牌子的主板CPU座子容易虚焊,只能报废。

4,CPU供电上管击穿烧U
故障是通电即灭,CPU多半已挂,这种问题一定要小心,装上新CPU一通电就挂。这种故障发生频率比intel主板高,我已经损失了2个CPU。建议大家修AM4主板的时候,上电前一定要测12V对地阻值!
修这种故障,建议把CPU供电上管全部换了,换成淘宝拆机大厂货(淘宝有几家专门卖拆机件的,保上机,价格也便宜)。只换一个管子容易再次击穿。

5,CPU供电爆炸烧黑
遇到图上这个主板大家一定要远离!我50一片收了4片,全部是CPU供电爆炸烧黑,比较坑人的是,烧的地方在散热片下面,外观看起来是正常的,拆下散热片一看,烧了个大洞。花了半天时间补好了一片,上电没多久又烧了。这种主板不要看外观,要闻,闻到CPU供电附近有糊味就不要搞了。
6,刷BIOS注意事项
AM4的BIOS大部分是1.8V的,普通编程器不支持,可能会报校验错误。我的解决办法是:多刷几遍,再上机,如果能亮机,在BIOS设置里面再刷一次BIOS,完美解决。

7,最后一个提醒,部分低端主板BIOS容量小,刷了最新BIOS以后旧版CPU点不亮,这个不是故障,是新BIOS去除了旧版CPU微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现在AMD比牙膏厂卖的火,但迅维AM4资料太少了,是高手都有所保留吧?
近些年陆续接到一些AM4主板,谈一些 ...

害怕看不见了复述一边。补充。AM4的板子特别是第一代的AM4主板内存兼容性差,建议选择多换几条内存,第二是有的时候刷BIOS之后一些老的显卡不能开机,是BIOS不兼容。刷老版本的BIOS。另外极少数的主板可以在TB找到图纸,可以作为参考(有完整的时序和检修流程,工厂做给厂里维修人员看的)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am4估计一两年内维修数量会大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害怕看不见了复述一边。补充。AM4的板子特别是第一代的AM4主板内存兼容性差,建议选择多换几条内存,第二 ...

谢谢补充。第一点,别用那些乱七八糟牌子的内存,我测试机器的金士顿DDR4 2400条子还没遇见不能亮机的,倒是遇见过客户买的芝奇DDR3000超频条点不亮。第二点,测试机器就用个几十块钱的PCIE2.0亮机卡,不兼容的都是pcie3.0高端卡

网友B:
新的板子都很少修到,现在出机也少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的板子都很少修到,现在出机也少好多了

AM4基本都在保,我修到的大部分是有伤的,进水的,还有矿板

网友:
学习了,涨经验!

网友:
华擎a320m hdv主板不开机,大师帮我分析一下。其实我没有测试卡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过内存,开机cpu发热炀手,内存各个电压完全正常,测量pcie ,时钟复位全正常。bios刷了几个不行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AMD比牙膏厂卖的火,但迅维AM4资料太少了,是高手都有所保留吧?
近些年陆续接到一些AM4主板,谈一些维修经验。因为前段时间投稿了,不能详谈,只能浅谈。

1,不触发
AM4 CPU集成了南北桥,RTC电池都进CPU了,主板上的南桥只是个转换芯片。触发动作由CPU和IO参与完成,不关南桥的事。
不触发,先换CPU,检查几组待机电压,检查RTC和32k晶振,不行换IO。

2,CPU供电不正常
AM4CPU有2组供电,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。供电采用SVID调节,时序与APU差不多,可以参考APU的时序来修。如果不出供电或一直是预设供电,就可能是SVID异常。
SVID涉及到PWM IC、CPU,可能还有BIOS(有待进一步证实),供电不正常建议先刷BIOS试试。

3,不过内存,内存只能用一条
先刷BIOS,有些主板老BIOS内存兼容性不好。不行的话先检查内存相关供电,这个就不说了,大家都会。另外,CPU座子周边断线或座子虚焊会导致不认内存,某些牌子的主板CPU座子容易虚焊,只能报废。

4,CPU供电上管击穿烧U
故障是通电即灭,CPU多半已挂,这种问题一定要小心,装上新CPU一通电就挂。这种故障发生频率比intel主板高,我已经损失了2个CPU。建议大家修AM4主板的时候,上电前一定要测12V对地阻值!
修这种故障,建议把CPU供电上管全部换了,换成淘宝拆机大厂货(淘宝有几家专门卖拆机件的,保上机,价格也便宜)。只换一个管子容易再次击穿。

5,CPU供电爆炸烧黑
遇到图上这个主板大家一定要远离!我50一片收了4片,全部是CPU供电爆炸烧黑,比较坑人的是,烧的地方在散热片下面,外观看起来是正常的,拆下散热片一看,烧了个大洞。花了半天时间补好了一片,上电没多久又烧了。这种主板不要看外观,要闻,闻到CPU供电附近有糊味就不要搞了。
6,刷BIOS注意事项
AM4的BIOS大部分是1.8V的,普通编程器不支持,可能会报校验错误。我的解决办法是:多刷几遍,再上机,如果能亮机,在BIOS设置里面再刷一次BIOS,完美解决。

7,最后一个提醒,部分低端主板BIOS容量小,刷了最新BIOS以后旧版CPU点不亮,这个不是故障,是新BIOS去除了旧版CPU微码。

1.8v可以用转接器刷

网友:
从来没修到过AMD 的 主板   对AMD的时序也不了解

网友:
老司机,精品帖子

网友C:
请问有没有 AM4  CPU 假负载, 可量测电压,现在不安装CPU,都没办法上电;
淘宝上卖的 AM4 假负载,买了也没有作用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有没有 AM4  CPU 假负载, 可量测电压,现在不安装CPU,都没办法上电;
淘宝上卖的 AM4 假负载,买了 ...

AM4CPU集成了南桥,开机时序在CPU里面,估计以华强北的技术还造不出能触发出核心电压的AM4假负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M4CPU集成了南桥,开机时序在CPU里面,估计以华强北的技术还造不出能触发出核心电压的AM4假负载

是有点难度。

请教  RTC IC 不良,如何查  AM4 CPU 哪些关连的线路点?

网友:
am4  的板子真的就是个板子  基本就是io和供电,和笔记本单u 差不多,  兼容性差  不稳定,容易坏u     就喜欢给网购的机器测故障,料理后事,   真是良心amd  维修者的福音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x370主板,至今无解,卡代码,风扇亮,就是不亮机

网友:
楼主牛B了   这个主板应该都还在保修内吧

网友:
AMD的板子修得很少。也没有去看它的时序。

网友:
AMD  YES 吗?NO NO NO !

网友:
我们一般二手都不收amd的

网友:
感谢大佬分享经验,学习了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先收藏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,以后会少走些弯路

网友:
技术不行学习了

网友:
修过几块AM4的板子,CPU没坏的都修好了,AM4板子感觉比1151复杂一点

网友:
楼主的分析很有意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有没有 AM4  CPU 假负载, 可量测电压,现在不安装CPU,都没办法上电;
淘宝上卖的 AM4 假负载,买了也没有作用。

能否私下给我个网址,我买个am4假负载玩玩。

网友E:
第四条不敢苟同    AMD处理器还是比较耐草的    AM4修过上百片了   B350到X570都有    还没碰到过上管击穿会烧CPU的    不过AM4卡代码真的难搞

网友:
bios最好还是转接座 或者新版809f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第四条不敢苟同    AMD处理器还是比较耐草的    AM4修过上百片了   B350到X570都有    还没碰到过上管击穿 ...

确实不是每次都烧U,华擎某个型号的板子爱烧上管,很多时候上管烧了U还是好的,不过也要看运气,我手上两片A6 9500就是这么挂的。
卡代码个人怀疑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手里就有张华硕的 故障是不触发 因为手里没有cpu 打了下晶振 两脚都无波形,换掉晶振 谐振电容和电阻现在可以触发 但只有一脚有波形,因为没有新板子对照测量 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

网友:
学习了,受益匪浅

网友:
amd主板cpu座易虚焊,很是烦火!

网友:
新主板还没修过,收藏了。等机会

网友:
看样子越来越难搞了集成程度更高了

网友(2020-12-13):
付款0.2学习

网友:
学习 学习 收藏了 感谢大神分亨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共享

网友:
感谢分享 感谢发布。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