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5-N017AX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07-29):
  接修一台HP 15-N017AX 板号 DA0U92MB6D0 ,故障描述进水不启动,如图:

  接可调电源没有电流保护隔离不过,客户发来的进水的位置图,如下图:

  充电芯片是BQ24728,测量发现第6脚ACDET不正常,PR55 430K的电阻变为无穷大,这个精密电阻很难找到,就把两个分压电阻按照比例改为70K和10K。改完之后电流上到0.3没有CPU供电和显卡供电,此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先修CPU供电还是显卡供电。

  显卡供电的EN来自EC的78脚,这个脚是GPIO脚,刷了程序还是一样,再看CPU供电芯片是ISL6277A,查的条件如下图都正常。

  最后发现是CPU有一组供电的上管上家没焊好,直接贴在上面。如图:

  换完后电流上到1.2A掉电,最后发现保护隔离有一个管子有问题,如图:

  换后正常亮机。
想学笔记本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最后这个管子有点玄幻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进水的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