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450C开机掉电,电源保护了,想不到的问题。

楼主(2020-07-29):
    接修一台A450C,开机电源灯闪一下马上保护,然后能再触发,还是一样,检查待机电源正常,通电发现B+马上掉了,表测后级无明显短路,只有土办法了,先从CPU显卡供电整起,拔掉CPU供电上管,故障一样,拔显卡供电的时候,不掉电了,检查了外围,没有问题,测显卡核心电阻,发现短路了,拔掉显卡,板子跑码了,接屏亮机,拔掉独显变集显了,维修完成。

网友:
膜拜大佬膜拜大佬膜拜大佬

网友:
记得应该是3代机器。以前有显卡可以拆,现在没有了

网友:
现在的,去了供电,也不行,,,

网友:
是用拔的还是拆的

网友:
前几天刚修到一台。进系统就掉电关机的。显卡有点短路。我也是直接拆掉的。

网友:
最近手上很多独显感叹号

网友:
没有图只能给你加一分了

网友:
3代机,直接拆了显卡,但是也没有显卡供电,不过用着没问题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改集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