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-14 2019笔记本换屏线经验,你必须看

楼主(2020-07-29):
一台联想小新-14 2019机器,屏线有问题,偶尔合盖子就花屏死机,这种问题在联想潮7000也遇到十几台了,都是超薄本本,这种机器屏线很容易坏,换屏线按道路很简单,为何要发个帖子呢,只是现在新的联想超薄本本的屏是双面胶粘在A壳上的,硬撬开的话,屏很有可能损坏,联想工厂也想到这个问题了,为了以后换屏方便特意留了一个机关,详情看下面的图片:机器型号:

小新拆开边框看到两边留下的机关:

看到机关是留下来的胶,这种跟苹果手机电池一样,可以撕开的:

用手轻轻拉着看到白色胶带,用镊子卷起来:

卷起来,不停的卷,记得力道一定掌握好:

另外一边也是,卷起来王处拉。拉出来后的胶带:

拉出来后就看到屏线料号,可以去买屏线了:

如果大家遇到相同机器可以直接看这个料号去买屏线了,至于换了屏线装起来最好也找一样的胶带固定,方便以后的维修师傅维修,至于能不能找到相同的胶带就不知道了,机器挺新的,去年的

网友A:
意思是卷出来胶带然后再拿屏起来

网友B:
能买到这种双面胶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卷出来胶带然后再拿屏起来

是的 屏幕被这背胶粘住了 必须把胶拉出来 不然屏幕拿不起来 硬翘屏必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买到这种双面胶吗?

刚去淘宝看了 确实有卖 可是几十块钱 挺贵的

网友:
这个方便很好,,不容易伤屏本身,

网友C:
这要是拉断了,就不好拆了,,,,,

网友D:
用手机电池的胶带行不

网友:
别人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到更换维修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机器都是这样了  无边框的 都有胶

网友:
你这和苹果 手机电池的胶带一样

网友:
还没修到这样的机器换屏线的,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什么机关

超薄屏都是这么设计的啊。手机也一样啊。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呢

网友:
就要手机电池的胶带,黏住就行

网友:
和手机的双面胶好想一样

网友:
拉断耶没事,5分钟拆下,基本操作

网友:
这个没过保,售后保去啊

网友:
好神奇哦  都换了好多了

网友:
易拉胶  就是框有的不好拆

网友:
这个单独换屏线还是有点风险

网友:
HP的笔记本也是这样子的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手机电池的胶带行不

可以的,我已经换好几个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手机电池的胶带行不

但是手机胶带太短了,我一般用双面胶,也是ok的

网友:
现在B框都是胶粘的,屏线很好修的,用不着买新线

网友:
我直接上双面胶,如果下次要换屏就得上风枪了

网友:
楼主不应该这样卷起来 以为这样胶就不能用了  我都是完整的拉出来   再装的时候还可以再用

网友:
这种设计不是专属,华为上半上用的老多了,这个小新没拆过不知道,但华为更狠,四边只有一边用这种胶,另外三面全用双面胶粘,要用吸盘器一点一点的用指甲划开

网友:
加热一下是不是更好拆,感谢分享,

网友:
这样设计还是很方便哦

网友:
上次我没看到,用热风枪加热了然后加解胶液,暴力拆除了一边才看到这个胶,屏幕背光和屏都分开了,还好屏幕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要是拉断了,就不好拆了,,,,,

我也是之前拆苹果手机电池时经常会拉断 然后就硬撬,最后就不太敢换了

网友:
电池的貌似有点薄,我换屏有的机器不用粘也没事,有的机器不粘对不上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好拆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这个胶不好买

网友(2020-12-01):
手机的双面胶好想一样

网友:
考虑到更换维修的问题

网友(2022-04-03):
易拉胶用的是0.15mm还是0.5mm的?

网友:
有卖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但是手机胶带太短了,我一般用双面胶,也是ok的

这个不能粘太多。固定上下两点即可,方便下次换屏线

网友:
就怕有些机器屏线买不到,,,,,,,

网友:
售后表示拆装无压力,随配件会附带抽拉胶的,这么设计并不影响维修,如果拽断了用加热台整体加热后壳,用个铲子铲开,或者用个带钩子的曲别针拽出来一点接着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