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85M-D2V掉电

楼主(2020-07-29):
触发跑马15掉电。。复位电压都正常。这应该是12V检测的问题了。量了下 IO 124脚。2V正常。。125脚。电压4.5V不正常。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、
VIN2  12V的75K 电阻变成10K。。换了之后量125脚2V..跑马亮机。、没什么技术含量  把图纸和备份的BIOS分享给你们

GA-B85M-D2V 3.0好.rar

网友:
不错,能解决问题的都是技术沉淀!

网友:
位置图倒是发一个啊

网友:
这个LZ直接秒杀了

网友:
经典故障了

网友A:
我就想知道这个下载积分是怎么来的

网友:
第二张图的脚上的那只红色鞋子是亮点

网友:
vin2经典问题

网友:
经典故障问题,也可以拆掉分压电阻直连5VIN,不过有些板可能还是不行,能找电阻换就换

网友:
谢谢,收下了,今后有用的话,可以秒杀。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想知道这个下载积分是怎么来的

发帖,回帖都有分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B:
好贵的测试卡  总是送给客户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买  结果后来莫名其妙客户又来修机器最后都给送回来了
现在手里三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贵的测试卡  总是送给客户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买  结果后来莫名其妙客户又来修机器最后都给送回来了
现在手里三个

看了下,是有点贵,还舍不得下手买

网友:
优秀
学习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贵的测试卡  总是送给客户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买  结果后来莫名其妙客户又来修机器最后都给送回来了
现在手里三个

测试卡卖不卖?卖我一个

网友C:
在论坛必杀技还是很讨人喜欢的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分享!看过技嘉的跑码掉电 好多都是这个12V 5V电压检测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