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O M270QAN01.0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20-07-29):
求助,本人自用的M270QAN01.0液晶面板故障,现象为画面左边有隔行扫描样的不显示条纹(4K分辨率下明显,附图)屏幕右边(最右边)显示正常。经仔细测试发现画面是从左到右逐渐正常的,意思是最左边严重,中间部分轻微一些,最右边正常。请教各位大神面板维修思路……不胜感激。
已换驱动板测试过,附上屏电路主要芯片型号。

网友:
如果重新插屏线故障消失就是接触问题,如果故障不变,就是屏坏了,,,

网友(2021-06-27):
我也遇到了,可能是芯片s301a21的问题,我的是屏幕闪屏+空条纹,此芯片的ref-vdda1在跳动,有空加我qq350789129交流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屏连接线屏蔽不好,造成的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