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20-07-29):
1脚无电压
2脚地
3脚无电压
4脚无电压
5脚3.3v
芯片

网友:
这个也没有什么工作原理啊,5脚输入,4脚开启,1脚输出

网友:
芯片拆掉 15相连 就行了 这个也很简单 5脚有电 4脚有电 1脚就会输出 如果不输出看看是不是后边短

网友:
只是带有过流检测的屏供电开启管

网友:
还有这个再简单的吗?

网友:
我晕死....
这还需要什么工作原理
只有输入有电压,输出没电压,就查EN脚
你看芯片是高电平开启,还是低电平开启。如果是前者,检查EN的条件,看EN是从哪里来的

网友:
就是4脚控制电压的输出。。。

网友:
4脚都没有肯定1脚也没有电压出,看看1脚对地多少

网友:
供电。EN。输出

网友:
了解一下这几个引脚的定义,就知道这芯片的工作过程了

网友:
4脚应该是开启信号 没电压 1脚肯定没电压

网友:
真 小白 无语

网友:
@,没装,in输入,out输出,en开启。输入3.3,输出3.3,受en控制的来开启的转换电路。要啥原理?1,5直连都可以,怕有问题加个保险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就太简单了,就一个开关芯片。

网友:
看你发帖也不少了,,不像这样的简 单题 也不懂的人啊 ,,倒像混分来的。。

网友:
查4脚不出来的原因就行

网友:
拆掉 15相连

网友:
开启都没有就要查前面了

网友:
4脚有电压就有输出了 前提是输出后面没短路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查en来源 不然没输出

网友:
5脚供电 4脚开启 3脚反馈 2脚接地 1脚输出 可以1 5脚直连 现在故障白屏还是清屏? 如果键盘大小写不能亮 还没到这一步哟

网友:
这个就是一个限流芯片,控制电流在1a-2a区间

网友:
开启没有?

网友:
4脚都没有肯定1脚也没有电压出,看看1脚对地多少。

网友:
你提的问题主要看4角,因为只要4角开启1和3才有电

网友:
4脚是开启,它没有电压1脚就不会输出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亨经验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,楼主

网友:
一个普通的屏供电开启电路而已 4脚开启 1脚才有输出 或者芯片拆掉 1 5脚相连

网友:
直接15拉起,找个3V拉起都行,屏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