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81M ver:1.0 开机困难,进系统后重启就无法显示,强关再开有时5分钟才能显示

楼主(2020-07-29):
联想IH81M ver:1.0 开机困难,进系统后重启就无法显示,强关再开有时5分钟才能显示,但每次都可以触发。。就是不显示的时候,复位灯不断的闪

发现有一个现象是  不上内存,每次按开关都报警,但上了内存 就 有上面说的情况。。。怎么修呢。 我论坛看了 有人说的VRM_PGD问题,我查了 VRM_PGD有3.3V的。。 该怎么样修呢 内存 CPU都换过。。BIOS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?

网友A:
这板子有PCI槽,你可以看一下跑码情况

网友:
不能正常的时候有没有测一下各方面的条件正常吗

网友:
可以刷一个Bios试试

网友:
可以刷一个Bios试试  会引起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正在修此版 我这故障现象是:插独显有显示  集显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有PCI槽,你可以看一下跑码情况

不得的时候 重复跑马,但可能诊断卡有点老 显示不出码,正常的时候也看不到跑码,但可以看到读写灯闪,不正常的时候 读写灯不闪。 只见复位灯不断闪,或者正常进系统后 点重启,关机后复位灯灭不闪 属于不跑马的情况吧、、

网友(2020-12-16):
我现在也是独显有显示,集显没显示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