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高压烧坏的MacBook Air A1466的维修。

楼主(2020-07-29):
电脑型号:Apple MacBook Air A1466。
主板型号:820-00165-A。
客户叙述问题:有开机密码。
检测:可以开机,可以充电,需要密码。
         维修电源抗议几次了,每次抗议都是电源调整三极管,2N3055烧坏。维修电源输出变为54V。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?现在三极管换成了BUS14A,不知道会不会更坚强。
         测试一个有密码的MacBook Air A1466,突然闻到焦味,看维修电源输出54V了。倒霉了,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。
         目测,R7005(10欧),R7105(20欧)电阻烧糊了。拆R7005 和 R7105。3.42V对地短路。U7090(LT3470)Pin2和Pin4对地短路。拆U7090,Pin4不短路,Pin2还短路。

        充电芯片U7100(isl6259)Pin2对地短路。拆isl6259,Pin2对地不短路了。3.42V对地依然短路。

        对3.42V烧机,1.5V时,500mA,U5000EC芯片发热。换U7090,L7095对地4欧,依然短路。拆U5000EC芯片,L7095对地电阻正常了。
        换电源芯片isl6259和R7105,L7095对地66欧。
        通电,待机电流40mA,略大。有3.42V,电源芯片isl6259也工作了,有PPBUS_G3H的9V信号。
        EC芯片肯定坏了,订有EC芯片的料板。长时间的等待,料板到了。卸下EC芯片,植球,更换。
        不接电池通电,不断重启。工作电流:36-520-730-36mA循环。试着重写BIOS,故障依旧。
        又去寻找PPDCIN_G3H信号连接的元件,测量发现Q7010(SI5419DU)GD短路。换一个Q7010,故障依旧。仔细检查,发现电源芯片isl6259的Pin17,18没有焊好,原来焊接技术不精。加0.3锡球焊接,不掉电了,外接有显示。内接也有显示。但是开机慢,而且不认SSD硬盘。用原机BIOS文件,去密码重写。开机认SSD硬盘了。可以进OS X系统了。
        至此维修成功。

网友:
搞复杂了

网友:
苹果修得比较少点。楼主技术还不错

网友:
换一个稳压电源吧,人为故障了,烧这么多还有耐心修回来,赞一个

网友:
修苹果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这也太倒霉了 hh

网友:
大师级人物啊

网友:
我看蒙圈了

网友:
请问这里怎么操作     用原机BIOS文件,去密码重写  可以试一下方法吗  谢谢

网友:
这个修的可以 现在苹果还是能报的上价格的

网友:
换个电源吧,

网友:
换个电源 每次都这样  万一哪天搞坏一个修不好了 那就坑爹了

网友:
怎么图片那么小的

网友:
可以 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54v不晓得要烧好多东西

网友:
有惊无险,赶快换电源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次直接变成30V了 垃圾电源用久了就这问题

网友:
小白学习了,感谢大神分亨,值得学习和收藏

网友:
换个电源吧

网友:
背光控制芯片里面烧了?

网友:
这么复杂

网友:
这机器修的老刺激了 多谢分享

网友:
兆信电源用了7-8年。原来一直没有问题。
两年前第一次抗议,之后又发生两次,原来只敢换同型号三极管,三极管性能不行,可能买的三极管质量也不行。
这一次换了性能好的三极管,看还会不会坏。15A100V换成30A400V。
也不知道,是不是有哪个元件性能下降了,导致经常烧三极管了。
再坏就只有换了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